IBM X200充电信号实测数据,仅供参考

楼主(2010-12-09):
VINT20 20V
M-BAT-PWR 充电时电压是个变化值电池电量越高电压越低15.98V-12.53V
CHARGER_VCC 19.6V
BAT_DRV OV
M_TEMP 2.04V
M_TRCL 0V
BAT_CRG 3.26V 通过D39后为2.72V, 通过42后为2.47V
MPWRG 3.3V
-H8_RESET 3.3V
CHARGE_CELL1 0V
CHARGE_CURRENT_SEL 0.62V
DCIN_CURRENT_P 19.6V
DOCK_PWR20_F 19.6V
-90W_AC 3.3V
ISYS 变化值0.82A-1.几V
-EXTPWR OV
CHARGE_VOLT_4D2V 3.3V
BATMON_EN OV
M_BATVOLT 0V
-BATLOW 3.3V
Q42(E) 12.5V
Q42(B) 12.5V

网友:
这么好的数据怎么没人顶,其实有些时候原理知道也不是太好,最主要是知道一些参数,因为只有通过参数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正确不正确呀,我就遇到M_TEMP这个不插电池是3。3插上以后是1。9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不看你每个机器都搞一个参数 除非你是做统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