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

楼主(2010-12-09):
3M对地阻止最低多少欧姆是正常的

网友:
一般在350-100之间是正常的

网友:
3M对地100左右,5M对地150左右

网友:
应该有几百,无穷大也是正常的,如果太小就不正常了

网友:
对地35欧姆   我觉得有短路但是3V输出正常的,纳闷的是短路电压也依然正常

网友:
我的也只有16,应该正常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穷大也是正常?那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