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硬盘不能启动

楼主(2010-12-09):
有块台式机老主板  ,IDE硬盘在CMOS等都可以正常识别硬盘,但就是不能启动。进DOS也不行。

COMS自检完成后,显示无引导盘。硬盘无问题20G ,不是硬盘问题,试过多块,挂其它机上OK,

此问题如何下手??

网友:
换过IDE线过了吗?硬板有没有系统?

网友:
换线是基本的,肯定换过,已确认是主板的问题,就是找不到。

网友:
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如果是笔记本有可能南桥有问题

网友:
重写MBR试试

网友:
LZ的问题不是很清楚··

网友:
硬盘的引导区错误导致的。你可以修复一下引导区信息 出现这个问题 一般是用GHOST盘安装系统导致的。

网友:
进PE能认到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