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报错

楼主(2010-12-09):
PCI报错不知都各位有没有碰到过真难搞   请教各位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是什么型号

网友:
常见的为无线网卡的问题,取下看看

网友:
把PCI拆了不就行了吗?

网友:
是笔记本   无线不插就行PCIBUS也一样

网友:
更新你的BIOS,可能可以解决,之前也遇过类是的问题。

网友:
进BIOS禁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