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镭风X550 cf黄金版 花屏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09):
我这有一块 七彩虹 镭风X550 cf黄金版 开机花屏,在进windows xp桌面的时候黑屏无显示,但是如果我在进系统是选择安全模式的话,显示的时候就不花屏了,请各位大侠给个维修的思路,我是个新手,请说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
有可能驱动程序问题,先把显卡驱动更新下看看,如果不行,重新做下系统

网友:
恩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如果你驱动更新了重新做了系统还是不行的话就加焊下G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