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5做了显卡机子亮了 但是不进系统 哪里问题

楼主(2010-12-09):
昨天接了一台三星Q45的机子 来的时候黑屏 有时背面会有闪一下的背光  之前客户说有过花屏的情况   判断显卡问题 做了显卡 机子亮了 但是不进系统  换一块硬盘重装系统 可以进pe 做好了 硬盘不解压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跟南桥有关系吗
坏的是显卡啊

网友:
不进系统.把系统重新做掉看看,有的是做了显卡后要蓝屏的

网友:
重装了 不解压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换个一步步装的系统  别用GHOST了

网友(点评):
兄弟,除去最早期的(2004年左右)其实所谓的GHOST也是微软官方的程序最小化安装,跟安装版一样的稳定哦!!!

网友(点评):
有些笔记本电脑装不上去,死机(日本机子常见)是因为他们的BIOS设计跟别人不一样,你用不是智能解压的GHOST系统一样安装

网友:
内存也换了 硬盘也换了 还是一样 就是黑屏 左上方有给白色的横杠在哪里一闪一闪的 不解压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要不就是显卡下面掉电了,再不就换显卡试试,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重做显卡吧  这样会好点  感觉显卡没做好

网友:
硬盘从别的机器上装好能引导吗。传个dos系统能引导吗。是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显卡没做好 也会进系统当机的

网友:
能进安全模式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出LOGO后有没有出现过硬盘引导画面?从你这个问题描述来看,如果没有出现过引导画面,也不提示SYSTEM NOT FOUND,而只是光标闪的话可参考以下方法:1.把系统分区设置成活动的,2重建主引导记录(MBR),一般是主引导记录出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了 重建主引导分区 重新分的区 好了 谢谢

网友(点评):
其实只用重建主引导就可以了,不用分区,也不用重新GHOST的。

网友:
可能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为什么做完显卡后硬盘的分区会有问题呢?这二样完全没影响啊

网友:
再不就换显卡试试

网友:
还是系统没做好

网友:
硬盘不能解压,是不能引导吧?

网友:
最好一步一步装

网友:
新硬盘难道没分好区 不然怎么会从写主引导呢

网友:
我这星期碰到二个这种情况了 我是没做BGA 只是把电脑代着硬盘 给断了几次电 然后进PQ 分区表没了 又重建了才好 一个是HP6400 一个是ASUS的 F81

网友(2011-01-08):
引用 网友A:
跟南桥有关系吗
坏的是显卡啊
有这可能呀,BGA 显卡的时候,弄到S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