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这个蓝屏大家想到的第一步如何处理?

楼主(2010-12-09):
第一次碰到会不会让它给折腾一翻?

网友(点评):
转换分区格式为NTFS.就不会出现这个了

网友:
硬盘问题、、、、查硬盘

网友:
先做下系统,如果不行再考虑硬件

网友:
重做系统   换硬盘   北桥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A:
为什么不先更换内存呢?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说法..一般很多蓝屏都是内存引起的.再不行.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直接MHDD扫描下。

网友:
先看看硬盘,然后在看内存、最后其它。

网友:
测内存、硬盘,做系统

网友:
兄弟从头换就是了,先换内存,再换硬盘,最后换主板,肯定会有一样不好的

网友(点评):
嘿嘿 我想全换那就最好了

网友(点评):
全换?必杀技都使出来了啊。。哈哈

网友:
用系统自带的磁盘工具扫描下再说

网友:
先把内存换了在说吧  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或者查一下硬盘

网友:
除了换内存或硬盘外    硬盘线要注意看看

网友:
看来是内存的问题,换个试试吧!要不就要刷BIOS了。

网友:
先搞系统,完了要是不行再硬盘!

网友:
做个系统,看看吧,不好说!这个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换内存 不行重做系统 还不行考虑硬盘问题 感觉是软故障

网友:
这个我也忘记最后是什么问题了,不过肯定不是内存问题,也不是系统问题,是差不多进到系统桌面的地方出现的蓝屏。

网友:
我想问问这是硬件维修吗 ?  好好去查软件 硬盘跟内存问题最大 别的也不去查了

网友(点评):
不是硬盘和内存问题!

网友:
说换内存的是高手

网友:
上面描述的是好像与记忆有关,最好换根条子试试。

网友:
应该就是内存条!

网友:
先从简单的试下。笔记本不像台式机,拆开换硬件蛮麻烦的。

网友:
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都写着内存了 还干嘛

网友:
硬盘和内存都会引起这个系统故障。在做系统和检测硬盘之前,建议你先换掉一条新的数据线来操作,(如果是SATA的盘,有可能桥引起)自己操作下啦!

网友:
先检查一下硬盘,然后再在从做一下系统,不行了在换内存试试

网友:
好像硬盘有问题

网友:
vk j如果是我,先100度男屏代码,,然后直接换了内存和硬盘装系统。。

网友:
那只有看显卡了 ~要是集成显卡 请你在仔细的 详细查阅内存 和 换个硬盘装系统 最好把数据线换掉 反正那东西又不管钱
要是 是主板 那东西。。。。。。。。。。。。。。。。。。。。。。我就搞不起了。因为搞死了 是要赔钱钱的

网友:
我的理解是:第一段提示说是一个文件装载失败-----可能与系统有关,当然也不排除硬盘的某个磁道有缺陷;第二段提示是说关于内存的问题。我的处理思路是:首先看这个本本用了多久?三年以上我优先考虑硬盘的问题,LZ肯定地说不是硬盘和内存的问题,那就只有二个可能:1是接触性故障;2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 我遇到过

网友:
系统应该是win7或者vista吧!我以前遇到过 只要上网就蓝屏!结果是网卡驱动的事!!!!

网友:
可能是内存或是硬盘。。。还有装个系统先。。。

网友:
不是内存和硬盘的话,那就是电源CPU了。

网友:
这蓝屏,,要是我就先装个系统先,不行再换内存与硬盘。。要是硬盘有问题或内存有问题,装系统时会不成功。。

网友:
一般提示物理内存错误的我都习惯先换内存,省事

网友:
装系统,换内存测试,换硬盘测试不行再换cpu
还不行就是主板问题咯。
主板上电容不行了会出现蓝屏

网友:
很重要的一个硬盘线也要注意,我就碰到了一个月前,蓝屏,换了硬盘还蓝,后来换了线,换下来的线前几天又装机给另一个客户了,又蓝屏,一下子我就想起来了

网友:
正常的维修思路是内存条有缺陷(没有完全坏),如果内存是好的,那么用pe系统看看能否进入pe,因为只要内存没问题就一定可以进入pe,能够进入pe系统检测硬盘是否有坏道,因为硬盘有坏道也会出现蓝屏。如果硬盘是好的,下一步就可以考虑cpu散热方面的原因和主板。

网友:
先系统 在换硬件!

网友:
支持。。。。。如果能进pe。。那么。。。有大半的机会是硬盘问题。

网友:
见过很多这种问题,一般是内存,也有的是系统底层坏了。主板坏了,也会导致

网友:
MHDD扫描下硬是否有问题 内存记忆重插

网友:
上回屏蓝了,重做系统没管用,后来就换了内存,顺便跟亲戚调了个大点的硬盘

网友:
换内存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情况 换个内存好了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1先做系统、2清理内存、3分区换系统版本、4换内存、5换硬盘。

网友:
扫描一下硬盘再 重新做一下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啊 我也是这么认为i  呵呵

网友:
如果是新本就先进bios在硬盘中选ide<xp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先更换内存呢?

贊同!!!

网友:
问下先是笔记本还是台机,要是你自己换过内存硬盘的话你不如换个别的,系统版本有好多都是系统不兼容。

网友:
先换个内存再说

网友:
先做系统,再换硬件排查

网友:
碰到蓝屏 先看代码 在根据代码判断什么问题

网友C:
扫硬盘后,分区做系统!不行,内存也换换!

网友C:
应该是硬盘分区问题!

网友:
内存,硬盘,病毒,主板    内存几率是最高的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会先扫描硬盘,然后找内存或显卡,再不行,就重做系统。最后就是主板问题,要送修了。

网友:
楼主:大家出了那么多主意,不见你有什么反应,也该给大家讲讲故障修好没有!

网友(点评):
我一直有关注啊,不好意思,我真忘记当时最后查出来是什么问题了,最后是解决了的。只记得不关内存和硬盘的事,当时我第一时间也是更换内存的,不过没有解决问题。这个蓝屏幕是在进系统时出现的,没有进到桌面的。

网友:
先换内存,再看看

网友:
换内存,,或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先换内存,再查硬盘

网友:
先换内存,在高硬盘。再不行就是主板了!

网友:
大家都说了,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看代码说是内存溢出,应该内存有问题哦

网友:
肯定是先询问客户 有没有加内存什么的 然后软件 后硬件

网友:
先进安全模式,看是否再次出蓝屏。
再扫描硬盘,清洁内存和其他卡,一步步来,有时某个卡兼容性不好,换插槽,也会出蓝屏

网友:
建议LZ先测内存·再测硬盘· 如果没问题·从做系统· 一般内存有为题·硬盘有坏道 都会出现蓝屏·先排除硬件·在做系统·

网友:
用PE光盘看能不能正常起动,不正常再检查内存 主板之类的

网友:
楼主你真会开玩笑,自己都忘记了什么问题还让人去猜
wbin0611
那时候刚刚入行的时候碰到的啊,晕死,竟然忘记如何解决了。

网友:
先扫硬盘,在做系统,在换内存。在。。。。。在以后的就难了。

网友:
好像提示是内存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是不选了”最后一次成功启动“解决的

网友:
感觉内存有问题~~~

网友:
貌似是硬盘的问题,不过还得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夜雨十三天
的帖子
对啊!!!
是啊!!!

网友:
1. 看电脑是不是比较新,一般一年内的话先考虑是不是系统不兼容,多换些光盘来装
2。不是系统问题的话,先扫描硬盘看是否有坏道,检测内存看是否不稳定。更换重装系统就OK了
3。主板问题!!(台式机很少)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看主板电容是否鼓包

网友:
内存,和系统,先换内存试一下如果还要蓝屏那就重装个系统实在不行那就硬盘了

网友:
先换内存在装系统。。。。正常流程。。。。

网友:
不是内存坏了,应该是内存不兼容

网友:
一样一样的代换

网友:
先装系统排除软件问题 在检查硬盘 内存

网友:
我的意见是:依次 更换内存 格硬盘做系统 换硬盘 最后查主板

网友:
这个蓝屏方式 查硬盘

网友:
多数都是内存有问题了

网友:
要考虑病毒,如果不是病毒,先拿根内存试试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作系统再查硬件的

网友:
按我多年做上门电脑维护的经验,这种蓝屏应该是硬盘方面的问题,可能是硬盘前几个磁道坏道。因为大部分因为内存或系统问题出现的蓝屏,文字部分会比较多,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网友:
内存问题多.

网友:
检查内存,硬盘,还有驱动程序。

网友(点评):
我记得当时都换过内存和硬盘也是继续蓝屏。晕,最后怎么解决我都忘记了。。更晕

网友:
呃,98.ME不爽就会出蓝屏啊
大家都 说得这么严重······

网友:
装系统不行 就代换内存  再不行用MHDD扫描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回复 网友D:

重做系统 估计能解决

网友:
计算机能启动,也走到了检测软件步,可以考虑重新安装一下系统,硬件坏不太可能。

网友:
开机蓝屏,STOP: c0000218
由于非法关机导致注册表写入错误。(停电,强行关机等等)
解决办法:拿一张系统盘,进入——恢复控制平台(R)——输入chkdsk /r(硬盘错误恢复工具)——然后会说明至少一个错误卷被恢复。重起

网友:
第一步就是要重新做系统

网友(点评):
系统重新装过的啦。

网友:
进一下PE系统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
我碰到过了,以前的笔记本就是经常有这个问题,因为机子里有一根1G的条子有问题

网友:
先测一下硬盘,没事的话就在看看内存行不行,在不行的话装下系统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蓝屏,先看内存在看显卡不是有不兼容,然后在查硬盘

网友:
看来 都没有 思路啊

网友:
根据楼主的图,个人感觉是硬盘问题吧。

网友:
任务是内存问题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重做系统  换内存  硬盘   CUP  不行  干北桥拉

网友:
换内存,测硬盘,装系统

网友:
还是装系统把..

网友:
最大可能内存问题,取下来用橡皮擦擦

网友:
遇到蓝屏我一般先是测试内存,然后在测试硬盘,最后在重装系统

网友:
兄弟们  别忘记了还有电源,  电源也可能造成蓝屏的

网友:
看见DISK别的不做先换个硬盘试下.接着换内存测试

网友:
先搞系统,完了要是不行再硬盘!!!

网友:
用检测软件测下内存

网友:
这明显是丢文件吗
硬盘坏道或内存问题

网友:
今天早上我遇到这个问题了  系统也做不上  换块硬盘就好了 扫描也没用

网友:
当时我不是更换硬盘解决的啊,有点像是主板,当时。

网友:
怎么没有人说显卡呢?

网友:
我也碰到了,内存换了N条,硬盘检测也是好的,就是装系统就蓝屏。

网友:
很可能是硬盘的事,有坏道

网友:
内存 或者硬盘

网友:
我一般会看蓝屏代码和下面的英文描述,然后再交叉测试。楼主发的图片应该是内存或硬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内存的问题可能比较多,系统可能也有问题,还有一个电源,硬盘,

网友:
楼主说了,最后解决好像是主板的问题,大家纷纷说1内存2硬盘3系统啥的,都没说到点子上啊

网友:
幽默地带
的帖子
篮屏要看他提示什么,有的是硬盘问题有的是内存问题,但这两个问题比较多

网友:
做系统、换内存、显卡、硬盘、主板

网友:
装系统然后检查硬盘

网友:
如果是我就先做个系统,不行再看看硬件

网友:
我支持换内存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拿到,先下意识取下条子,用橡皮反复擦拭并仔细安装好,如果还不行重做系统再试,再不行,考虑硬盘坏道,替换硬盘再试
之前遇到过同样的情况,最后是发现主板数个电容破了,更换之后问题解决...

网友:
我的习惯是,先扫描内存硬盘,没问题的话再重做系统,还是不行就替换配件

网友:
wbin0611
的帖子
先MHDD测试一下,没问题在换硬件一个一个试,不过要看看能不能进PE,可以的话就是硬件了!

网友E:
前几天我的笔记本也蓝屏了

网友:
硬盘 内存

网友:
换内存 做系统 试试

网友(2011-01-19):
重装系统   还不行  就是硬盘  内存的事了

网友:
第一是测硬盘和内存,因为测这两个很方便.

网友:
MHDD 查硬盘 RST扫内存。

网友:
注册表文件损坏,系统或硬盘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F8 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不行就系统 在检查硬件

网友:
硬盘可能比较大,内存也有可能

网友:
内存,系统版本,硬盘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
肯定先做个系统看看了  不行就换个内存  换块硬盘试试

网友:
遇到这问题直接找微软,XX,XP又蓝了

网友:
换内存,换排线,测硬盘,换电源,做系统,先按这个过程走一次,如果不行再向下查主板

网友:
内存  系统 最后硬盘

网友:
建议重新装下系统。    一般到winXP 快到桌面的时候那是正在加载驱动  有可能是中毒了,或者是删掉系统文件了,还有就是驱动安装错了。  这三种情况  你看看哪的事吧。

网友:
先重装系统试一下,不行再检查硬件

网友:
   系统 条子 硬盘 主板

网友:
1.以安全模式启动电脑。再启动一下看能不能排除
2.如果不能排除,可是用备份的正确的注册表文件恢复系统的注册表试一下
3.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重装系统吧,比较快一点。

网友:
换硬盘 内存

网友:
这问题我想到的就是硬盘,内存了,

网友:
好像是硬盘问题,以前也碰到过,重装系统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