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11c 卡死在LOGO

楼主(2010-12-09):
sony c11c 卡死在LOGO   ,也进不了CMOS,键盘.硬盘,光驱都试过是好的,也换过没测试,后来又重写过BIOS,换过南桥都解决不了问题,兄弟们帮帮忙

网友:
CPU和内存都有换过试试吗?

网友:
硬盘光驱都拆了看启动还卡吗

网友:
我先从一级维修的角度说:因为电脑开机时要检测硬盘和内存的,所以硬盘和内存出问题是会卡logo的。再从芯片级角度说:因为硬盘控制器在南桥,内存控制器在北桥(对于INTEL来说)所以南北桥故障,虚汗,或南北桥相关的供电时钟复位有问题,或与南北桥相联系的外部电路,比如说EC,网卡短路等(打个比喻),而引起的南北桥工作不正常,都是会引起检测硬盘内存出错,从而导致卡logo的,只是说个个人见解,希望能帮你打开一点点思路,谢谢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以前修过IBM  R60  卡LOGO     费很大力气换了 PC卡控制芯片才解决的

网友:
五楼大哥分析的很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
EC换了没有????????有可能哦

网友:
sony机的软排线较多,先建议LZ看下这些接口有没有腐蚀的,以前遇过有机是接口腐蚀卡LOGO的

网友:
排除法也很有用的,将笔记本拆开,去掉所有连接到主板上的外设,保留启动所必须的内存、CPU等试一下,如能启动,然后再逐个装上,如果哪一个装上不启动,就是哪个存在问题。目前可以这样试一下,也不要将问题一开始就复杂化。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最后是换了EC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