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TR5C 键盘H键没反应,主板问题,

楼主(2010-12-09):
接到一台SONY TR5C的10“本本,开机嘀嘀嘀一直响,像是有键一直按下去一样,拆了键盘也一样,开机进去后发现是H键按下去了,打开文档会一直输入H,再按一下其他键就好了,但H键是没反应的,换过键盘也一样,确定是主板问题,测了一下键盘接口到IO,有两个脚是无穷大的,对地也是无穷大,但对换表笔又有阻值,现在还确定不了哪的问题,多多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不到电路图,连IO的图纸都没找到,H8S/2160BV的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线路板断线,跑不出来吧?怎么跑啊?没断线要跑到哪里还好跑,但断线了还真不知怎么跑。有电路图看着就知道他是到哪里的,没有通就知道断线了,但没电路图还真不知怎么跑。

网友:
同意楼说的,直接这两个脚直接飞到键盘接口上去,肯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