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700M的小喇叭一对

楼主(2010-12-09):
不知道这里能不能发
小喇叭线断到里面去了,接都没发接,只能搞个新的
DELL

网友:
淘东西在淘宝找呀,在这里有几个有的

网友:
这个机器喇叭太容易断了,建议别换了,换了很快就坏了,设计的问题,我上次是用烙铁焊上去的,用胶带裹上的,现在还能用,不妨试试。

网友:
淘宝上面多的是。

网友:
淘宝问了不下10个,都说缺货!

网友:
淘宝淘一套

网友:
看样子很爱坏的啊。。

网友:
用拆机喇叭改一对不就行了~

网友:
要不就把塑料壳子撬开~自己把线焊上~然后沾起来就行啊~没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