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电池放电过度后加电无显示

楼主(2010-12-09):
这几天接到2台IBM R400的机器,客户都说单独使用电池长时间后就无显示了,重新接上电源适配器仍然无显示。取下电池,CMOS放电后,机器加电会反复启动几次(看电流变化)后正常使用。看来这款机器是通病。
通病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没遇到过,理论上讲电池过度放电应该不会引起不开机的

网友:
这个问题 太多了 什么 就没有一个 好的 解说呢!

网友:
如何解决的呢?难道不收钱 叫客户不用电池?

网友:
直接叫用户换电池来钱

网友:
放电后电池充电正常使用,收修主板的钱。

网友:
我遇到过,但好像不太稳定了 应该是R400又一个通病吧

网友:
r400 t400 进入bios改成独立显卡重启如果不亮,大多是显卡或显存。

网友:
如果能亮可以考虑刷bios或更换bios,此8MB bios需要3000元左右编程器支持。

网友(2011-01-19):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了,帮顶,请高人帮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