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775针座C1 C3 26 2D 45 循环跑

楼主(2010-12-09):
今天修到一块945主板775针座C1 C3 26 2D 45 循环跑 ,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主板的I/O是IT8712F-S KXT 的,我只有IT8712F-S KXS的I/O但是换了主板触发就不能触发,插上珍断卡上亮两个灯。不知道这个I/O能不能换。请高手说下哪里问题。
主板

网友:
廠牌是那一牌

网友:
内存部分问题,刷BIOS 试下

网友:
查一下内存

网友:
现在我发现不装CPU装假负载复位灯在闪,复位排针上面电压不动,IDE第一角电压一下高一下低,CPU复位也是在跳。
不知道是哪里引起的。高手说下

网友:
I\O不能那样换吧 KXT可以换KXS 是 KXS不可以换KXT的吧

网友:
IO 应该换的有问题 这个问题刷一下BIOS 试一下 我之前遇到过 最后没修好 努力

网友:
换到好为止!

网友:
再换个IO试下,你为什么不先刷BIOS呢

网友:
支持楼上,先刷BIOS,再换io,io的后缀要一样的啊!

网友:
刷bios 、 反复插拔显卡 、北桥

网友:
前段时间修过同样换io搞定了

网友:
如果是独立显卡的,可能显卡插槽的问题,用洗板水使劲刷。如果是集显的那就加焊桥吧。

网友:
貌是。。显卡问提啊。。

网友:
把复位开关拔了 ,在把内存唰下 显卡从插下

网友:
跑45应该是内存没过刷BIOS.换IO试一下

网友:
没牌的BIOS哪里有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