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外接颜色不正 实在很纠结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0-12-09):
接修单位送修一台联想F41 3571P的机器,说是外接投影仪颜色不正,拆机在基地图纸,跑电路 红 绿 蓝 三基色到VGA接口没有断线,都很正常外接显示器感觉缺少一个绿色,因为没有示波器也无法测量,请教各位大师 有遇见这种情况的没  有的说下,小弟再次感谢了

网友:
用万用表应该量到的

网友:
查阻荣件,其中某个损坏

网友:
查电路啊 怀疑显卡 和北桥  试着跟换下吧

网友:
经常接投影机的VGA口子也会坏

网友:
测绿色和红色的阻值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