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 有时候能上网,有时候不能上网?

楼主(2010-12-09):
手头有两块这样的主板,HP6535S,有时候能上网,有时候不能上网,系统做过多次,XP win7
都做过,有时候做完系统在我们这里好用插网线能上网,客户回去就又不好用了,有时候在我们这也不好用,那位大哥,大姐,大叔,大爷。有遇见这样的问题没,怎么解决的,告诉声,不胜感激,在线等  急。。。

网友:
相似的问题,也请教,6535s,USB能识别鼠标,键盘,不能识别U盘,回复出厂设置后也没用,怎么办?就是突然不能用。所有的USB口都这样。

网友:
可以试试把节约电源关闭,
  网卡,属性,电源管理, 去掉,允许计算机关闭这个设备以节约电源。

网友:
遇见过U口插U盘不认得 是系统问题,可以先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我 上次有一台hp510的也是这种情况呵呵

网友:
换个网卡IC看下 要不看下旁边的75欧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是啊!不然换个网卡试一下!

网友:
这款机我也遇到过,一直没搞定,网卡也换过,有哪个大虾知道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换了也不好,开机没有网络连接,重启就又有了,反复如此

网友:
建议检查网孔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不过是联想天逸100的 有时候能上有时候又不能上 。 网卡 网桥 南桥 全部换过  电路也跑了 可是还是有些时候能上有些时候不能上  没修好 退货 一直耿耿于怀 忘高手出来指点

网友:
问题是 第一次开机就是在那识别网络地址,都找不到本地连接,等你从新启动,就直接能上网,不知道该怎么弄了。这可能是HP6535S的  一个通病。大虾啊 、高手啊、给点宝贵经验啊。一直没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联想天逸100,,这台机器我前天修到的,也是有时能上网,有时不能上网,最后我搞定了,因为网卡边上有一个小电容不知道为什么错位了,调好位置后,上网一切OK。。。

网友(点评):
同故障的板子我也碰到过这个。是网卡接口旁边少了个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啊 就这么简单 难道是我粗心大意了? 哎 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