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ES2C插上电源自动开机

楼主(2010-12-09):
新手求助:
一块技嘉G31M-ES2C主板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强制关机也关不了,只要电源接上就不关不了,能正常进LOGE界面,是那里问题,

网友:
俺有片映泰754针的板,也是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短接开机针可以关机。也能进系统?
求解中……

网友:
你可以看下bios里面的设置对不对 还有就是主板 出了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绿线出来接了什么东西,或者是否直接连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绿线直接接I/O的

网友:
换个io  试一下    看看在系统里能不能关机

网友:
  查开关到I/O的线路。 自动开机如果能强制关机就是好的

网友:
GA板是可以在BIOS里设置上电就开机的   楼主先去BIOS里看看吧   不行就是IO了

网友:
进BIOS设置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系统进不去

网友:
是不是COMS电池没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系统进不去,只停留在LOGE界面,键盘键按不了DEL键

网友:
去把桥加焊下

网友:
检查开机电路这一块撒,这样的问题应该自己先检查,至少要检查出一部分东西出来,大家才好帮你分析撒

网友:
技嘉的板子,异常断电造成直接开机,如果不能关机,那么查一下开机电路。比如 开关--IO--绿线

网友:
把IO咔嚓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3V电压,

网友:
开关直接跑IO是不是IO问题啊,技嘉IO型号为IT8718F-S,找不到同型号代换,可以用别的什么代换吗

网友:
I/O和系统电压管理部分

网友:
我也觉得也应该把桥加焊下

网友:
加焊了南桥不管用,还是照样

网友:
跑下开机电路是什么形式的?什么型号的IO。

网友:
除了IO外,还要量一下IO旁边的排阻。

网友:
bios也可能出现这情况

网友:
应该是IO坏掉了呢

网友:
觉得还有先刷个BIOS先吧。

网友:
技嘉的IO是下面带GB的,要小心哦。不过,技嘉的板子确实很多桥坏。

网友:
我想桥的问题不大啊,BIOS恢复出厂,换下I/O

网友:
问题还是未解决,BIOS没刷,是因为没有BIOS程序,

网友:
能正常进系统 就是直接上电 强制关机也关不了就是bioss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吧,板子已经退回客户了,没有BIOS程序刷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