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秒保护

楼主(2010-12-09):
华硕P5G-MS    l测试 15秒自动断电 CPU温度正常  主板个电压正常  也代换过CPU    进不去CMOS

网友:
板子上有短路吧

网友:
USB供电问题

网友:
华硕主板15M关机, 要么报USB错, 要么报CHASSIS. 你也不描述清楚是那种错误
  怎么给你解答啊

网友:
  你不上CPU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华硕板子,放在那没人动,那天拿来试下又好了

网友:
你这个机子应该是USB15秒报错,查USB供电

网友:
修过usb报错的

网友:
你最好说清楚是报错的内容才好帮你,把报错的英文发上来

网友:
华硕接口电路有问题的时候都这样   也许有跳线搞错了

网友:
USB导致的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不插4针,看能否触发,一步一步排除哪里短路

网友:
多逛论坛多学习,原来USB15秒报错,是技嘉板子,谢谢

网友:
应该是CPU 风扇报错  15秒断电  先进BIOS里调下    这个板子 有时候需要跳跳线的  在主板的最下面 必须跳跳线

网友:
能手动触发开机吗 ?如是, USB供电问题;如每次都是自动上电,且15秒就自动关机,不能触发开机,多是触发排针的上拉电压丢失所致。请楼主注意区分一下。

网友:
问题找到了 是CPU类型不匹配 必须要上奔腾带D以上的CPU才行,,

网友:
  说的还真朦胧,  期待高手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