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发烫的问题

楼主(2010-12-09):
有台液晶显示器 开了一段时间屏幕的四个角很烫   后板也很烫  更换了高压条还是一样。
估计是灯管老化造成屏幕四个角发烫。  想问下各位不更换灯管的情况下 会把屏烧坏吗?

网友:
温度过高肯定会,最好把灯管换掉。时间长了会烧黄的

网友:
这很正常啊

有灯管就会发热啊
你的是不是杂牌的液晶显示器啊

网友:
没事   能用就行      很多都发热

网友:
把灯管换了

网友:
i没事,我修了好几台都是烤了几个小时的机子上下边都给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