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00 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0-12-09):
求大家分析一下CPU供电短路,一插电源就打表,CPU供电IC也换了,电容也换了,不短路时CPU供电对地阻止是75欧姆请问这个对地阻止是否正常。现在烧怕了只能问问大家阻止这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不过我也不清楚!

网友:
是19VD短路还是CPU供电短路。

网友:
一插电就打底是可能隔离电路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