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1780PS 显示器电源指示灯 绿灯不停的闪

楼主(2010-12-09):
AOC  TFT1780PS 显示器电源指示灯 绿灯不停的闪,屏幕跟着有一点闪 ,请问高手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从哪方面着手修

网友:
拆机查看电源板输出部分有无电容鼓包

网友:
电源部分输出电压正常  好像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是驱动板的问题     电源板供电正常    高压板应该影响不到     换个驱动板   或者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有微短,或者供电不足。可以把高压断开看下按键还闪不。

网友:
      先断开高压       可能被高压拖底电压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高压问题

网友:
首先确定问题,你把高压条取下来开机绿灯还闪不闪?

网友:
估计是电容爆涨了,哈。。

网友:
都简单问题,一搬为供电不良,大部分是电源部分爆电容啦,另外是高压有短路,接下去是,驱动板3、3电容有问题。

网友:
找到问题了 ,是续流二极管短路

网友:
可以具体说吗伍月十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先用通高压板点了屏 能点亮 说明是高压板的问题 ,然后就查高压反的电路,发现是震荡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