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hp大口带针电源口,以后不用拆机看电流了

楼主(2010-12-09):
如题,根据论坛提供的图纸,自己自制了hp的电源口,这样以后修机方便了,不用拆机就可以看到电流情况了,毕竟不是
所有客户都喜欢先拆开机子再报价的,不废话了,看看吧,老鸟可以无视,给那些需要的人看。

网友(点评):
那个电路图我用画笔画的,就不收你版权费了。哈哈。

网友(点评):
其实不用万能板更好,搭棚焊就可以了,再用热缩胶包住就很美观

网友:
不错,学习到了,带针的适配器接口确实是很麻烦,就像DELL的一样,非得自己有DIY精神才可以

网友:
上次就是一个4416s,转接头不行,只能用适配器,哈哈,现在终于有办法解决了,谢谢了,帮你顶顶。

网友:
最好用dell 或者hp的原装线,那样比较结实些,也耐用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值得学习,谢谢了。不过6.5V的稳压二极管很少见。

网友(点评):
用两个电阻分压也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我的就是从坏的hp适配器里找的

网友:
值得学习,谢谢了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都通用的吗?

网友(点评):
只hp 的能用

网友:
借图纸出个题:这个头子空载的时候中间针是多少V?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加10分。

网友(点评):
没记错的话,空载的时候中间针是没电压的

网友(点评):
谁对了,我好像测过,可能表有问题一会有一会没有。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吧,在接线栓上加一个7805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答案。你发消息告诉我吧。哈哈

网友:
加了稳压管的空载也是6.5吧..

网友:
好东西 学习了 值得交流 赞一个!!!

网友:
原装电源中间的针空载时是19V的。

网友:
如果是2个电阻分压,电阻分别是多大的?

网友:
谢谢无边师傅,其实我还是不是很了解其中的原理,这分有点白捡的感觉,能不能说下其中原理?

网友(点评):
原来你是拣了个死耗子?版主会收回你这12分的!哈哈!~~~

网友:
其实如果没有电阻或者稳压二极管分压的话,拆机从待机5V处飞线到电源口第二针也是可以触发的。这个电源口一般有五根针,二根供电,一根接地,一根适配器功率指示,一根接电源头LED指示灯,插电后看哪根针没有电压(排除接地脚),那根针就是适配器功率识别针,把待机5V飞到这根针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5V可能低了吧。

网友:
中間的針如果19v可以開機但無法充電
如果是6.5~7V的話就可以開機+充電

网友(点评):
中间针如果19V会不会烧坏主板啊?我就是有时会用19V直接接过去.能开机.没烧过板.但有时真有点怕.

网友:
中间加个1K 电阻就能变成。。6。5了吗?

网友:
制作的部分线要固定好或者用胶封装起来,不然时间长很容易断线的,还是没有转接头方便美观,基地有HP和DELL这两种卖的,买配件时顺路发两个转接头,邮费就省了。

网友(点评):
我已经套好热缩管了 ,拍完照片就固定好了

网友:
我也觉得LZ的可调电源很牛,不会是自己制造的吧?

网友(点评):
对,自己鼓捣的,15 16 19v是内部放了几个客户坏的适配器自己修好的,0-12v是单独用Lm317做的

网友:
死耗子我是白捡了,不过中间那根针是19V我是很确切的知道的。有些转换头中间是没有电压的,我手头上有几种不同地方买的转换头,只有最近买的一套中间才有19V。

网友:
网店上现在就有卖HP跟DELL的专用头了,不用那么麻烦的,而且一个也就10块左右的价格

网友:
上图,有图有真相

网友(点评):
这个确实挺方便的,但是单独就买这个不合算

网友:
电阻就是限流作用,二极管就是稳压作用

网友:
呵呵,不错,看了帖子 ,就刚做了个, 能点亮本子,还有电流,以后就能准确的使用了···谢谢LZ·····

网友:
我直接拆个废电源做的,对于大多数机器都好用,但为什么对于那些挑电源的机器也不好用呢

网友:
不用那么复杂直接用一个10K的电阻接在正极跟内针上。我天天用一点问题都没。

网友:
空载的时候,稳压二极管无法导通,所以中间针和正极的电压一样是19伏

网友:
原装电源空载中间针式19V,我们改过的头空载是6.5V吧。

网友(点评):
我的空载也是6.5v

网友:
自己改后空载是6.5v

网友:
我的可调电源内部主要是客户坏的适配器自己修好改装的,毕竟原装适配器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比一般的可调电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没有人卖这个东西啊,应该有销路吧

网友:
仔细看了下。余管画的这个跟原装的 不一样

网友:
其实HP 中间有5V左右就行了,DELL的才麻烦,原装线也不便宜,头子容易丢,
所以我用原装线做了个DELL、HP通用的,2051从旧DELL电源拆的,很好用。

网友:
楼上的没看懂。通吃Dell HP吗?

网友:
实际上中间直接也用内壁的19V也是能开机的,我以前都是直接把内针和内壁给接到一起,毕竟修不充电的还是很少,一般都是机器不亮,等亮了,再改用原装的适配器测稳定性,还有要是直接接到一起的那种机器修好后要是还用接在一起的,机器不只是说不充电,还有运行还老慢了,呵呵

网友:
其实没有这么麻烦的,只要接个10K的电阻就行了,我自己就做了一条的,不用加稳压二极管的,很简单的,正极与中间那根针接个10K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
想问一下那把供电脚与检测脚接在一起  地线接地线这样不是也可以开机吗 只是不能充电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那把供电线和检测线接在一起  这样不就可以开机看电流了吗  只是不能充电

网友:
相当的经典。

网友:
请问各位大大,测电流不是串上去测的吗,万用表能测量电流吗?还是只能用准确的专用仪器测啊?还有就是特别想问一下各位高手,要输出的电压多少,能算出来吗?无知小白大胆一问

网友:
空载时,中间针是7V吧。有量过成品,一个10元

网友:
直接基地买二个转换头,DELL和HP都有,外型美观又稳定。

网友:
这个已经在HP、DELL几种机型上测试过,开机、充电没问题,好用才贴上来的,DEll机上显示电源90W(2051拆自90W原装DELL电源)。

网友:
就是 买个转接头就好了 又不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2:1 不知道正确否?!

网友:
DELL hp应该通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万用表可以测电流,但我们这里说的是用可调电源看机器的电流走动

网友:
好牛X的电源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一百K左右的电阻就行了,两只串联,中间点接线的针那根线,剩下的两端分别接地和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一百K左右的电阻就行了,两只串联,中间点接线的针那根线,剩下的两端分别接地和供电 ...

多谢指点,多谢了

网友:
我做的怎么不行呀?HPDV3,DV4,CQ35,CQ40好像都能点起来,但4416就不行,我是用2个电阻串的。

网友:
直接搞个19V的也可以吧,我试来,好像hp的都可以吧,

网友:
现在不是有那种做好的DC头嘛,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空载应该是6.5V  应为下面是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为什么是  19V  有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
我怎么没想到呢?!?! 你们都太聪明了

网友:
DIY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2011-01-08):
这贴子真是神马...我怎么这么晚才看到呢.

网友:
找个坏的电源拆开 在电源的板子上面拆个电阻焊在上面就OK了    用可调电源还能充电 ,IBM DELL  HP的我都这么干的

网友:
大师下次该项DIY,DELL的头子了,好修充放电我们等街中,在说一下,DELL适配器中有两个8脚的蕊片是不是另外一个就是中间哪跟线相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给个全图看看

网友:
楼主,电阻和稳压二极管在笔记本主板上都能找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电阻好找,但是6.5v稳压管不好找,最好从原适配器中拆

网友:
我有该过有的机器还是不通用的哦

网友:
好主意,值得顶

网友:
做好看点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