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量产出问题了【高手速进!!】

楼主(2010-12-09):
我有一个
Alcor(安国)
AU6983
8G的优盘,最初是里面写了保护不能写入资料
也不能格式化,我用量产工具量产后就变成了4G
请高手帮我解决一下,要是有好的量产工具帮我介绍一下
先谢谢l !!!!
格式化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在量产一次就行了,这种问题见过

网友:
呵呵…… lz可以不用做量产哦…… 还有很多其他的启动方式哦……

网友:
呵呵,不要急。搜一下8G的量产软件,肯定有!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量产前看一看设置,注意选择清除以前信息。

网友:
你应该找个8G量产软件,或放的软件量产

网友:
会不会你的u盘用的是黑片,本身就是4g呀?

网友:
极有可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