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014电阻没了“秀”

楼主(2010-12-09):
先来秀一秀这板子,故障为,外置无声音,插耳机有声音。耳机孔旁电阻R388好像掉件了,特求图纸一份!有修到过这个机器的朋友麻烦说下!小弟万分感谢!喇叭是好的,软件基本排除!

网友:
声卡芯片  功放芯片 茬一茬

网友:
如果是电阻掉应该可以看的出来的?

网友:
有些做手脚的,做的跟没有一样,还是要有图纸。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急需这份图纸啊!各位大哥帮帮啊

网友:
咱就没有个清晰点的相机?看着真累~半天也没看出来~

网友:
各位大哥啊!小弟也需这图纸,有的能不能分享下。急啊!

网友:
这个我已经找了两星期了,不好找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不用这么多张吧!  修好没 ?

网友:
看电路标识,电阻的话只要不是一端接地的,先换个500欧左右的,不行再换小点的,再不行换个100左右的,应该就差不多了,也不会烧板

网友:
客户等不急拿回去了,就这样将就的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