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星865GM3-V的主板我量PCI 第14个脚量出的电压是3.3V正常吗?

楼主(2010-12-09):
请问V星865GM3-V的主板我量PCI 第14个脚量出的电压是3.3V正常吗?我是新手,我量的方法是从外面往里面算的,也就是从插USB显示器的那个地方然后再往里面算,我是这样量的

网友:
正常的,这就是所说的PCI的A14脚。是待机电压。接上ATX电源后,这个电压就有

网友:
正常的,本来就是,3.3或5V

网友(2011-04-26):
这是正常的、

网友:
A14 3.3V正常的

网友:
接上ATX电源后,这个电压就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啊 正常情况都是3.3v 有时候会5%的误差 也是正常的

网友:
a14角可以看作是南桥的待机电压检测点   当测量a14对地短路时有可能南桥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