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详细讲解此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0-12-09):
求高手详细讲解此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
+3p3v经1485和1486两个电阻分压得到1.05的电压输入到LM358的3脚正向输入端作用基准电压,LM358推动Q258和Q259的N沟道场管产生1.05的电压。

网友:
       此电路分两部分,运算放大器之前包括运算放大器,相当于一个电源芯片,后面的mos管一起组成一个脉宽调制电路,起到降压作用。也就是1.8v转成1.05v。前面的部分相当于一个波形发生器,波形的频率有运放周围的电阻电容决定。频率决定1。8转成电压的大小。
     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俺接着上面补充:请高手指正。
LM358的2脚是1.05的反馈电压,如果低了,1脚电压会升高,如果高了,1脚电压会降低。保证输出的稳定。

后面两个输出是并联。

网友:
楼上几家分析的都很好,我就不献丑了,哈哈

网友:
这个作为线性供电经常用的,内存、显卡,南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搞错了把,这个电路中那有波形发生器呀?

网友:
3楼的朋友说的是一种比喻,方便理解。
线性稳压电路的电压调节,是靠运算放大器在临界电压上下的来回翻转,输出高低电平控制MOS管的通断,最终实现输出电压稳压的。这与开关稳压电路还是有相似地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集成运放是可以做成震荡器的,如果没错的话,用示波器量运放的1pin,可以量到波形。不过我也同意的8楼的观点。也可能是开关稳压电路。这些都是上学是研究的问题,电路还真不记得了。  祖平兄可以查查模拟电路基础,帮我确认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实际打下1PIN的波形就知道了,着根本就是线形稳压电路,怎么老往开关上面扯呢

网友(点评):
希望而后能探讨 更专业性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昨天专门查了一下,常见见的稳压电路有三端稳压(也做线性稳压);脉宽调制稳压:和开关稳压。这个概念上我以前有点混淆。本主题上应该是开关稳压。为此我还专门仿真了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真不知怎么说了。只问两个简单问题,既然是开关电路那么
1储能元件在那里?
2要将开关电路输出的方波变成直流,一定要使用低通滤波器才能做到,那么这个低通滤波器在那里?
最后,仿真里面的模型是理想状态下的电路模型,什么叫理想状态下的电路模型就是说增益无穷大,输入阻抗穷大,输出阻抗为0。打个比方,LM350在仿真电路里面3脚输入0.3V,2脚输入0.2V,那么1PIN输出就等于VDD;但在实际电路中,同样的输入,1PIN是远远达不到VDD的。这就是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