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笔记本显卡芯片型号

楼主(2010-12-09):
接到一个ASUS F8D的笔记本,显卡板上的显卡芯片短路,芯片上的字都没有了,没法订显卡了,机器外面写着9300MG,哪位前辈知道跟我说一下?谢谢
要是只是9300我怎么订芯片啊,下面应该还有一行是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的啊,比如说GF-G0**********

网友:
看机器后面的序列号,上官方网查该型号的配置,看显卡是什么就知道了,一点小小的建议

网友:
机器参数 上网搜下可以查到

网友:
会不会就是9300哦

网友:
应该显卡上面都有标写的!

网友: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是大的8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