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毛病

楼主(2010-12-09):
手上有个HP6515B的电脑       修了换了南桥后    现在CPU供电电杠很烫  电杆换了   时钟也汤          过一会就会掉电     南桥新的没问题   请问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是不是南桥没做好啊,  有没有掉元件之类的?

网友:
南桥换没问题
就是CPU电杆为什么会很汤  问题就是这里

网友:
有点复杂了!烦!!

songweihai -5 说的是,应该扣!
949105616 -5 你小子打着小日本旗号到处灌水.

网友:
有遇到的帮个忙```现在很纠结

网友:
U换了一样    我还是空板在用

网友:
现在做系统每次做到一半就电

网友:
是不是你的板子其他的供电有问题啊、别的供电你测了吗。正常吗。。

网友:
换南桥之前有没有很烫啊,弄了哪里  出问题就从哪里入手

网友:
南北桥的供电测量值还有CPU供电测量 值你应该都说一下。别人才好给你思路呀。应该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肯定有有短路`要仔细查`

网友:
先测一下电感的阻值,然后再去找哪里短路了!!!

网友:
短路了 ,侧供电

网友:
短路了吧,先测一下各电感阻值,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啊!!

网友:
确实很奇怪 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测一下阻傎,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难,感觉像是南桥没做好,或是南桥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