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冬天BGA温度可以上调吗?

楼主(2010-12-09):
现在入冬了 室温都降了不少,最近做桥温度到了,但老感觉没以前好取了,特别是无铅的。

大家现在天冷BGA都有所调整吗?

网友:
那就加高点啊!慢慢试看多少度好取!就定多少度啊!

网友:
我想几度应该是可以的吧。。。遇热久一点也是可行的。。。

网友:
呵呵,其实1000°C和1100度其实差距不大啊,加个10来度吧,本来BGA温度就是因各种机器不同而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