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9550显卡 小花解决后测试问题

楼主(2010-12-09):
ATI9550 128M显卡小花,屏上有小红点方块,用R3软件测试如下:

9550的显存一般就是正面右二个,上面二个,后面右二个上二个,看测试AB通道0到7有错误,
我换了后面上面那个B通道0-7后不花屏了,
重启再次测试R3后还是一样报错,也是上面的图一样A和B 0-7报错,

但是我进系统用 03的3D测试正常,试玩3D游戏也正常,

我又重启进R3 用1.07 1.10 等几个版本测试还是AB0-7报错,

画面已经不花屏正常,是不是软件测试有问题?

网友:
试进系统...如果跑3D没有问题就OK

网友:
值得新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