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000 CT8 不跑CPU

楼主(2010-12-09):
           V2000 板 拿到手上看电流0.75A 感觉CPU没跑,用示波器在97551的7PIN看,没波。看CPU复位,找到T124(CPU复位测试点).测有2.5V电压、但这个电压有重2.5V条变到1.6V,在跳回来,如此的重复。以为北桥有问题,加焊一样。追寻源头,PCIRST.电压和CPU的电压一样,有跳变。在找KBC 28PIN PWROK_NB,效果一样,在测试HWPG3.3V正常。以为KBC坏,换了,结果一样 。郁闷了。无赖之下,这个好板对照,在不上CPU的情况下,这样的状态时正常的。当上了CPU电压就不回跳变了。
           像问下有那位大哥或大姐(可能大姐比较少 ),知道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期待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KBC给南桥的信号也有跳变,KBC到南桥之间有个电阻,断开了是KBC这边还在跳变

网友:
关键是我已经换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U肯定是好的 其他可以找到的电压都量了

网友:
可能是PCI—RST有微短

网友:
BIO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