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V3000不触发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12-09):
今天接到一台集显V3000不触发不开机,直接进入主题。此机是纬创代工的。ICH8+KBC3910+51120 故障现象是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09A。按开关不触发,很明显电流偏高。用手摸了一下系统待机产生3.3V 5V的51120芯片发烫。于是没有多想就直接换了一个新的。还是发烫,郁闷。以为换个芯片就好了也。结果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心想芯片发烫不外乎三个原因:一、过压,欠压。二、自身损坏。三、输出后级短路。

首先测芯片的供电正常。芯片也更换过。排除前面两种可能性。唯一的原因就是19或21脚输出的VREG3、VREG5有短路。实测VREG3短路。VREG5正常。阻值为500多。由于芯片换过。就不考虑芯片的问题。应该为VREG3后级短路造成待机电流偏高。导致不加电。为了方便排除是什么元件短路就直接加了个3.3V的电压给VREG3。一摸EC发烫。更换EC后待机正常。按开关成功开机。顺利进系统。

网友:
不错!还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这就是传说 中的“烧鸡”法啊   哈哈

网友:
经验之谈,楼主技术也不错,其实查图纸也可以分析到那一步的,看VREG3都接了什么东西就行了

网友:
思路很好,不错。

网友:
告诉你  你思路是很不错 V3000 主板 I/O 是容易出问题  还有楼主  统待机产生3.3V 5V的51120芯片发烫  可能 是好的哦 你换来看看呢

网友:
谁说小经验,但能解决大问题啊,哈哈哈哈有点抬了。。。行你牛真的!学习

网友:
V 3000,,真的 故障多啊! 好麻烦

网友:
换下来那个51120可能是好的。
不错的,学习了。

网友:
倒是简单明了,这样修的真轻松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呵呵 短路故障平时遇到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