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3进水白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0-12-09):
机器型号:明基R43
故障:进水后白屏
维修经过:客户拿来一台明基R43本本。据他说进水了。放了一个多月了。现在是开机白屏。接到机后。因为放了这么久了。就直接加电并外接显示器。外接显示正常。白屏。心理有底了。拆机。机器那个脏啊。就像是从土里挖出来的。键盘一拆。就能看到大片进水的痕迹。拆出主板。那灰就是一层。一问,本本是在工地上用的。先清洗吧。进水的地方洗不掉。可能不是水。是可乐或者是奶。腐蚀的地方也不多。把腐蚀的地方处理了一下。就下手修了。量了一下。+LCDVCC没有。找到R14。发现没有+12V-ALW。看来问题就在这了。经测量。R14变质。更换后。电压出来也。现在应该好了。可是我没有上屏。量+LCDVCC还是没有。这里就走了点弯路。我就去量ENVDD。这个电压没有。这个信号是由SIS370发出经电阻R27过来的。R27是0欧。正常的。可是这里电压是0V。不对啊。就加焊了SIS370。加焊后还是没有电压出来。我就想把R12拆了。让+LCDVCC不受ENVDD的控制。可是拆了后。到0。9A就掉电。这里没有想明白为什么。看来这条路行不通。把R12焊上去。不掉电了。静下来想想。是不是没的接屏这个+LCDVCC就不会出来。先接屏试吧。接上一试。呵呵。可爱的开机画面出来了。

网友:
图是从基地下的。这里就不上传图了。

网友:
说了半天就是屏没有供电,把供电修出来就行了

网友:
好像大部分机器不接屏的话,就没有屏供电啊

网友:
进水机器问题挺多的

网友:
R12不能拆的吧!G极不能悬空 、、、、

网友:
为什么不接屏电不出来呢

网友:
为什么不接屏会没有屏供电出来呢?

网友:
不接屏不行呀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啊

网友:
那接屏与否会使那个信号产生区别呢

网友:
屏上可能有码片,所以换了电阻 开机没检到屏所以供电还没出来的原因

网友:
能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我发现修屏时不上屏,测量时有些信号就不出来,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基地的高手能做个总结发出来  ,期待中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面也是一个结  希望高手解释一下 但是看完帖子的朋友们 一定要记得不装屏LCDVDD电压是不会出来的  有些本子例外 反正接了屏没有接屏 电压不出来就一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真是好的经验,原来有的机器要接上屏才会有LCDVCC

网友(2011-07-27):
屏上有码片,通过系统管理总线到主板屏线接口,所以有的机子不接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