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用旧了,慢得不行,求帮忙

楼主(2010-12-09):
我公司电脑已经买了几年了,用起来好慢,怎么重装都不起作用,不想扔,这该怎么办?

网友(点评):
不想扔,好办,另买一台,把这台放在旁边就得了。

网友:
是什么CPU,如果可能,CPU超频,加内存都是可以直接提升性能 的

网友:
该更新换代了

网友:
最好发下配置不看看,清理一下,优化下可快

网友:
加内存   效果很好

网友:
清理一下!在加条内存!

网友:
加内存
装系统

网友:
如果会的话用linux

网友:
电脑不管用多少年,其实是不会变慢的,慢是因为软件更新太快,硬件带不动才显得慢了,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将几台机同年代的内存拼成一台,然后试试感觉看看速度。

网友:
装回98吧,不然LINUX了

网友:
如果只是看看新闻的话,加个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
加内存,换CPU风扇(别小识这个)装精简版的系统,系统可以优化一下,不装杀毒 软件。XP开机我可以优化到只占60M左右。其它也就没什么好办法了,不要用主题桌面之类的

网友(点评):
的确只能这样才行,加大内存,换主板支持最高的cpu(现在旧版cpu很便宜的),换风扇。装上深度精简版200m系统。相信上网还是很快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家根1G内存!在装一下系统就好了

网友:
加个内存 換新硬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个系统估计 能快一些

网友:
看一下硬件配置  如果做古董就留下

网友:
安装一个纯净的系统

网友:
公司的电脑没什么搞头 无非就是 加个内存 加个显卡 超超CPU什么的

网友:
升级吧,换cpu,加内存,换显卡。

网友:
装个SP2的系统也会比较快

网友:
几年的机器·估计配置不会高到哪去LZ可以发个配置单看看·如果没有升级的必要 就直接换台新机器吧···一代内存上个1G的都要300多 就没升级的必要了··

网友:
丢了换新的绝对速度起来了不想丢的话,找原来的同代机子把内存搞到一起,再换个大点的硬盘

网友:
最省钱的方式就是+根条子   换个硬盘

网友:
升级吧,全换新的买一台好了

网友:
如果可以增加内存,显卡,安装低版本的操作系统。

网友:
加个内存 装个系统应该会好狠多的

网友:
如果加内存速度还不快的话,没有升级的价值了

网友:
硬件升级,重装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stall linux,

网友:
情况太笼统,不能简单的说几年(到底几年,三年还是八年),怎么慢的?是什么配置?是配置低还是不均衡,还是内存、硬盘有故障,所有要细致准确,科学么来不得半点虚伪,这话不是谁说的来着。

网友:
加内存,清理垃圾,优化一下电脑,也能加快电脑速度

网友:
不花一分钱,硬盘从新分区,装系统,不装杀毒软件,用MSCONFIG启动全部禁用,用360打漏洞修复完后卸载,不 要往C盘安装软件,少装软件,估计还能坚持段时间

网友:
安装系统,电脑升级。。

网友:
安装一个98,估计你可以玩几年

网友:
安装纯净版本的操作系统。若不行就给电脑上级。

网友:
你的机器是奔3的吗?我见过一些事业单位用的还有这样的机器,我给它装98最高2000,从来不给它装XP。

网友:
还是全部更新吧,   就像人老了 还能变年轻吗,

网友:
换个速度快点的硬盘。加内存,换频率高点的CPU,重装下系统,再将系统里增加视觉效果的选项全取消

网友:
装精简版系统,加内存,超频

网友:
我见过一个462针的机子  还在每天游戏 听歌曲 呵呵

网友:
老机子也能焕发青春,就看楼主怎么做了

网友:
重新买一台了,不就解决了

网友:
对了  听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   我上次帮一家公司去  弄路由器   那个老板说顺便帮他台式机看一看   老是一会开机  一会不能开机的    我想   我帮你拔插一下内存条吧    (无奈了)进入系统    整个都慢下来了···      我想  这么老的 机器  可能是  软件的问题哦···和老板商量 把机器带回公司  弄     (晕倒了)  装了一个晚上的系统  才装好  还好 比昨天  那个时候快点了···    极度的郁闷。   我现在就怀疑  硬件的问题   给那个老板到包票。换主板、CPU、其他的都不用换  。机器一装好之后   (无奈了)系统装了20分钟搞定了··    老机器  邪门的事  很多···    看机器  才能修他 看不见  更本  不知道怎么下手···   老哦机器  问题  很多··

网友:
重装系统换内存

网友:
把没用的程序都给卸载了,包括杀毒,能快不少

网友:
简单的,加内存,要不专业点,cpu超超频,呵呵,看了配置才好给你建议啊...

网友:
除了看有没有必要加条内存之外没其他好办法

网友:
装2000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