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CYBELEC 驱动器 报错 需要各位的帮助

楼主(2010-12-09):
CYBELEC 驱动器 报错,有修过这样问题的,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根据提示,建议先检查各供电电压、backup电池电量;再看一下芯片有无虚焊的,特别是RAM部分;其它可能涉及到初始化参数重新设置,这比较难了,具体步骤可能只有工厂知道。

网友:
感谢版主的建议,backup电池电量为 3.3V ,我个人认为是ROM 信息丢失导致的,谁有这样的ROM文件 发一个上来,感谢!!!

今天早上来加电。发现XILINX   XC9572 芯片烫手。

网友:
XILINX   XC9572 应该就是 RAM 芯片吗?

网友:
XC9572是CPLD,通俗的讲就是可编程数字门阵列。是否损坏要看发热到什么程度,一般这种芯片的温度都有高一些。

网友:
加电3-5秒就很烫手(70-80度以上)在加电。芯片肯定要冒烟了 。 昨天拿来的时候没有发现烫手 今天加电很烫手  XILINX   XC9572  TQG100AMM0 737

机器拿来的时候。用 24V 加电,电流在 0.12左右  ,今天 XILINX   XC9572  TQG100AMM0 737  烫手的时候 明显感觉是短路了 电流到 0.6几 ,拆了 XILINX   XC9572  TQG100AMM0 737  这个芯片,电流正常了。

问一下版主,这种芯片都是带程序的吗???

网友:
它是可加密的,如果像你说的,修复可能不大。因为你没有好板,而且客户也很难给你解密的机会、时间。

网友:
版主终于出现了!!! 这种好板 ,有的 ,如何解密???

网友:
时间也有的。随便多长时间 ,只要能修好就行了

网友:
解密费公价大约3000元,你在网上搜一下,大把。这种好像不是很难。
以前有个朋友解一款比较常见CPLD(型号没记住),肯出60000,北京、深圳的都找了,没解开。

网友:
正常的PLD  可编程罗辑 陈列是不会有多大的热量的,  它如果损坏了,解密就解不了啊。

楼主只有再找1个正常的读出ROM,  PLD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