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张液晶显示器芯片6841架构的电源电路,和一个高压板的

楼主(2010-12-09):
(图片)

网友:
6841是什么型号,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芯片嘛,图纸里面有,需要的话。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SG6841  是电源IC

网友:
我仔细看了一下,驱动板给的ON/OFF 5V电路中,有个三极管应该是PNP的,是Q202还是207的,然后场管那边有一个三极管,也应该是PNP的,是控制场管G极所在电路形成回路,电阻分压的,提醒一下朋友,不要被这个工厂图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