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进水 不加电成功修复

楼主(2010-12-09):
外观看此机进过水一类的东东。
待机电流:0.002A,无待机电压产生。测试PU6的工作条件:供电, BST,SHDN,REF,都正常,ON3为2.0V,ON5为0.02V不对。ON5的电压产生是由VL经PR323后再线PR322受MAINPWON控制。此信号线PD6到PU1B的7脚,把这个7脚断开后,待机电流为0.016A,待机电压出来啦,开机后显示一切正常。更换个LM393DT后也不行,此处正是进东东的地方,电路有的都腐蚀啦,没有办法连接。只好这样先用着啦,考机两小时没有问题,先给客户再说吧,呵呵。

网友:
请问下,,7PIN断开后 MAINPWON信号还能正常发出呀???还有待机……有点不懂也

网友:
与二楼同问~~劳烦楼主给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
楼主应该断开的是LM393的7脚吧,开记电压是由VL5V做上拉的,开启信号正常,比较器这边无所谓,不过如果出问题的话可能造成大问题

网友:
对断开的是比较器的7脚,不受影响,但是保护电路就少啦,呵呵,

网友:
比较器平常电压稳定没事,如果适配器过压会一片烧的

网友:
有点看不懂楼主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