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个二修机,宏碁4520 有待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0-12-09):
朋友没修好发来的,怕有短路,就不插可调电源先拆机
拆的时候发现,独立显卡板,单桥MCP67MV,均有维修痕迹
拆完了测试各关键测试点,均没发现短路,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4,这款机器的经验来说待机是正常的
3V5V都出来了,,按开机键完全没反映,测试下开机键脚电压正常,按下按钮电压也正常可以拉低,可调电源完全没反映
单桥MCP67MV的晶振波形正常,WPC8769LDG的晶振波形有杂波
从EC开始查,VCC +3VPCU 正常,VDD 为0    ----问题出现了
吹下,焊上新的,触发,电流终于往上跑了,装机烤系统正常

整机包括拆装花了不足40分钟   ,原来拿来前那边修了好几天,就知道干桥干显卡

小总结,最近这几天修的几台宏碁全是EC坏

附上图

附此机图纸

网友:
修了台 能触发 就是点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显卡板也很爱坏的

网友:
VDD是不是IO供电呀,,请楼主说明下,小弟新手

网友:
不会修的,就拿显卡,桥来出气,会修的,就会故障来修理.

网友:
严重鄙视乱焊一派。

网友:
如果每台都这么好修就爽了,VDD=0
。。。

网友:
    VDD是不是EC的供电啊!我是新手不是很明白,VDD不正常怎么不从VDD的来源查呢

网友:
各位高手EC是什么意思啊    VDD又是哪个地方的供电!望大侠们多支招。

网友:
问个简单的问题,请大家不要见笑!
vcc与vdd区别在哪?

网友: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网友:
       很容易看懂。不错。赞一个

网友:
不错二修都轻松搞定

网友:
你上家干桥显卡挺牛的呀,那VDD是0你就不用打下电阻,

网友:
VDD不正常为什么焊下EC...请楼主说明说明!...VDD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EC的第4脚VDD没有+3V输出的话,肯定是EC坏了,不愧是老鸟!

网友:
vdd是待机就有的吗?

网友:
按时序,+3v应该促发之后才有

网友:
EC芯片中,有VCC就会产生VDD。不产生就是EC坏

网友:
还以为是VDD脚短路

网友:
所以还是不能乱干桥的!会把故障扩大化的

网友:
哥哥姐姐们EC是什么意思啊麻烦给小弟说一下    小弟初如本行不明白。

网友:
VDD应该也是EC的供电输入!

网友:
VDD +3V应该是由3V PCU转换的,所以这里的VDD +3V也是芯片的供电输入。

网友:
回复 网友C:

EC是指超级IO的意思。。
IO也就是指管理输入输出设备的芯片

哪EC就是比IO更高级。。。包括了如温控。开机。键盘。指点杆。触摸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