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ROM 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09):
CBROM220 XXX.BIN /D查看 里面CPUCODE没有,只有下面Other部分有个CPU代码的BIN文件,
用/cpucode extract 提示没有CPUCODE字段,那个Other肯定是后来升级加上去的CPU代码,
如何提取出来这个Ohter项的CPU代码的ROM文件。

最下面14项里 是我自己加进去的 是空的ROM截图时忘删了。
第12项是真正的CPU代码是吗? 、
如何提取?

CBROM196CN 汉化的 可以用了功能超好用。有用到的下载吧

网友:
用低版本的就可以看到了。好像是1.95的可以看,2.2的不行。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网友:
之前帮一个培训班的教室电脑搞过865板添加网卡驱动的,头都晕,边上网查边搞,最后弄好了.现在把命令都忘记了

网友:
谢了 解决了 用196汉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