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温控芯片坏CPU PG和复位无

楼主(2010-12-09):
HPV3000开机不显,插上稳压电源,电流达到0.7V不动,假负载测量CPU无PG和复位,各芯片时钟都正常,HPV3000 intel965 独显,图纸和板有的地方不一样,复位和PG跑线跑不出,无法测量,PG是南桥而复位由北桥发出,北桥也必须有南桥的RST信号,南桥自身也需要一个复位信号(PM_PWROK),跑线这个电压没有 ,它通过一个与门电路控制,一个SLP3#信号,一个G792_RST#由温控芯片发出,只有这两个都为高时,发出PM_PWROK信号,测量时没有G792_RST#信号, 但图纸上芯片型号和位置代号都和板上不一,跑线找到为EMC2102的28脚温控芯片,查芯片资料,1脚,24,27脚为3.3和5V的power电压,实测时第1脚为0.3V不正常,测量对地阻值为0.4不正常, 更换温控芯片后,CPU复位和PG都有了,OK

 会员5968712元2023-7-13 15:51

网友(点评):
时序理解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RSMRST#是一种信号。
"RSMRST#信号是用来通知南桥5VSB和3VSB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这个信号如果为低,则南桥收到错误的信息,认为相应的待机电压没有OK,所以不会进行下一步的上电动作。RSMRST#可以在I/O、集成网卡等元件上量测得到,除了量测RSMRST#信号的电压外,还要量测RSMRST#信号对地阻值,如果RSMRST#信号处于短路状态也是不行的,实际维修中,多发的故障是I/O或网卡不良引起RMSRST#信号不正常。":

网友(点评):
RSMRST#是南桥内部ACPI控制器的复位信号。一般理解为待机电压好!只是为了让大家容易理解而已!~~

网友:
电源好信号,复位信号两个区别我也分不太清楚,

网友:
呵呵,花了一天时间,刚开始跑CPUR的PG和复位都花了大半天,图纸上的CN2接口在板上没有, 东跑西跑的也查了很多信号脚,

网友:
谢谢饼哥指点,还有跟多学习的地方,

网友:
还是理论最重要!

网友:
RSMRST#
这个信号还真的很少去量。今天张见识啦

网友(2011-01-12):
那么想问一下关于CPU芯片发出来的PG也是到南桥,不知道这个PG的作用是什么,楼主可以简单说一下吗?

网友:
以前我也修到过这个板子的  但是一直没有检查到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IBM和HP对温控要求高啊。

网友:
rsmrst是ICH工作的五个之一

网友(2014-03-29):
技术不错啊,南桥得到PM-PWROK就发出复位?

网友:
温控啊,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理论很重要

网友:
对温控不熟悉,学习了

网友:
学习理论确实少不了,

网友:
温控芯片 下次注意一下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