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加电故障分析

楼主(2010-12-09):
笔记本不加电的故障情况有几种情况,分别是:
一、使用适配器不加电,但使用电池加电正常
二、使用适配器加电正常,但使用电池不加电;
三、使用适配器和电池都不能加电。
上述三种故障在笔记本电脑中十分常见,要想维修这三种故障,必须掌握笔记本的加电过程。下面就简单分析一下笔记本的加电过程。
当我们按下电源开关以后,低电平(或者是高电平)触发PC87591的PWRSW#信号,然后PC87591发出PM-PWRBTN#信号触发 ICH,ICH反馈给PC87591笔记本电脑工作模式的三个信号(图中的第6步),然后笔记本电脑触发主要供电的开关,如主电源、CPU供电电源等,然后按照图中的步骤进行加电。如图所示。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图中的具体内容,AC IN是适配器的供电电源,Battery是主电池供电电源,图中的Always ON是只要插上电源就会输出的常电源,图中的主供电芯片(系统芯片是MAX1632,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该电路是只要插上电源以后就会出现图中第三步的电源,俗称待机电源,这个待机电源输出以后并没有提供给笔记本的主要供电部分,笔记本的主要供电还需要图中的I/O芯片PC87591驱动以后待机电源才能给笔记本电脑提供主供电。上述的主供电驱动方式是笔记本其中的一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系统芯片在插入电源以后不会产生待机电源,需要驱动系统芯片来产生系统主供电,目前的笔记本电脑中这两种系统主供电方式共存。
上面分析完笔记本的供电原理以后,下面就结合电路图以及前面的故障现象进行故障分析。一、使用适配器不加电,但使用电池加电正常或者使用适配器加电正常,但使用电池不加电。这两种故障维修时需要检测的是两个保护隔离电路,图中接近适配器和电池供电的两个方框电路,这两个隔离电路中主要包含的元件有保险、MOS管和二极管。这部分最容易损坏的就是保险,然后是MOS管,还有就是二极管。遇到这两种故障首先检测该隔离电路的保险、MOS管、然后是二极管,这样我们就基本上可以找到故障元件。!
二、 使用适配器和电池都不能加电。遇到这种故障,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介绍的是按照原理分析的方法进行检测。遇到这种故障检测过程如下:
1. 检测一下主板上的主供电部分是否有短路现象
2. 检测CPU供电或者CPU是否正常,因为有些机器CPU故障也会造成不能加电
3、 检测系统供电芯片的主供电输出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需要确认输出电路是否正常,输出电路中主要是MOS管和二极管是否正常;
4、 检测系统供电芯片的输入条件,包括主供电等等;检测到那个输入电路有问题就要仔细检测该输入电路,尤其是输入电路中的保险和MOS是最容易损坏的。综;上所述,笔记本电脑的故障中电源故障是十分常见的,比如电压不稳、使用时间过长造成器件老化、电路设计问题、电流冲击等都会造成电源故障。如果大家遇到上述故障,在能够拆开笔记本电脑的情况下,就可以按照上述过程进行检测。笔记本电脑主板内存测试点和电压笔记本电脑硬件维修一般步骤笔记本不开机怎么办,无背光故障维修一例笔记本摔倒地上后显示器无显示笔记本开几秒就关笔记本电脑键盘维修技巧笔记本换灯管方法,屏幕发红、发黄、变暗和伪黑屏的维修笔记本更换灯管详细图文教程三招识别笔记本芯片组Thinkpad X31笔记本电池换芯过程MacBook Air笔记本拆解详细过程

网友(点评):
写得很好。。。谢谢

网友:
LZ的文章是转载的吧- -!
文章的内容带图,但是LZ不贴图。 --

网友:
是哦,没有图啊!

网友:
没有图啊

网友:
如果配合图来看的话就比较好理解点。

网友:
希望有哪位朋友给配上附图

网友(2011-08-06):
把图带上,可能更符合兄弟们的要求,哈哈

网友:
什么时候也能发技术帖

wxf -6 严禁灌水

网友:
转载都不会转载个好点的,好歹把图片发上来啊

网友:
要是能加上图  那就更好了

网友:
配个图就好啊

网友:
配个图就好

网友A:
没有完全转载过来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完全转载过来哟

有眼光,有独特的见解,对自己有用的就是好东西

网友(2012-12-22):
没图呀怎么

网友:
来个图就给力了。

网友(2013-11-02):
慢慢学习了。虽说不是太懂,但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我手头有一块笔记本主板短路保护!想发个求助贴,级别不够!努力回帖赚积分中。。。

网友(2014-01-18):
复制的很好,,

网友:
图在哪啊,把网址发上来,我们也去看看

网友(2014-03-20):
讲解的不是很详细啊 是不是应该给带上图啊

网友(2015-11-19):
不知道从哪儿copy的,但是还是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