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怎么截图的

楼主(2010-12-09):
我看大家有很多截的图纸的图片发到论坛,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还有点位图,请指点一下

网友:
用QQ截图保存到电脑上再上传

网友:
用PRTSC键,也可以的

网友:
按键盘上的Print键(笔记本要Fn+Print),然后打开附件里的画图工具,粘贴就把整个桌面的东西搞下来了!

网友(点评):
这是最常用的办法。

网友:
知道了,多谢大家帮忙

网友:
阿里旺旺也可以,特别是网购的时候使用。

网友:
我一般是使用截图软件的 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
什么截图软件比较好呢

网友:
QQ,旺旺。都可以QQ:ALT+CTRL+A,旺旺ALT+CARL+P,很方便,截完会有个软盘一样的图标直接保存

网友:
用QQ切图,如果是自己用CAD或其它软件画的,可以用PS转换格式也可。

网友:
用QQ切图就行了

网友:
搞这个专业的
竟然这个都不会?

网友:
adobe就能截图

网友:
额。。不会吧。。这都不会。。

网友(2011-05-30):
用QQ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