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38L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0-12-09):
客户送来的时候是不显示,然后自动关机,裸机后外接显示器居然能够点亮。按上硬盘也可以进系统。重新接上笔记本液晶屏发现花屏。关机然后外接显示器,系统启动的滚动条几下,屏幕就黑了没有信号了,以为是北桥虚焊,压住北桥重新开机还是一样。重启进入CMOS,一直显示正常。

网友:
看下是不是有电压的滤波电容虚焊了。

网友:
DELL PP38L这个型号还没见过呢估计是1400或者是1420吧,你看的型号是后面的,一般是开关板那块上面的型号

网友:
是独显的干显卡。不是独显干北桥。

网友:
难以理解的是,我重新安装系统后竟然正常了。看了一个上午的电影居然都正常。可是我现在心里没有底,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mhdd扫描硬盘,就一个红点和一个绿的。系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2011-01-08):
我也有两台这样的机子  一天是开机运行死级  一台是开机敲板花屏求高手

网友:
应该是DELL 1420的,直接做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