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个BENQ P41怪问题 请各位高手支招

楼主(2010-12-09):
这个明基真头大 ATI芯片组 AMDCPU   用电源进不了系统 在XP滚动条之后就没反映了 有时候鼠标出来了 但一下就黑屏了 和亮之前电流一样 用电池一切正常 以为和东芝机器一样  加几个电容就好 哎 可惜 不行 各位高手 能支个招么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看下咯

网友:
先换CPU  试试  排除外围以后 重点就是集成显卡爱脱焊了

网友:
ATI芯片  南桥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明基的机子就爱这样,以前明基的S73就这样.

网友:
问题是用电池都正常,这点我就不理解为啥桥会出问题了?高手们解答一下,多谢啊

网友:
谢谢班主  是北桥问题 加焊了下 就好了 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    为什么会引起此症状呢  莫名其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