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PERL主板不能上网

楼主(2010-12-09):
此主板其它一切正常,就是独立网卡的驱动装不上,控制面板-网络连接-本地连接图标时有时无。发现主板上有7个大电容鼓了,有的还漏液生锈,换掉这几个电容应该差不多了吧?
已解决,换电容好了。

网友:
嗯 鼓了就先换了在说

网友:
换了不就知道拉?

网友(点评):
手头没有电容,明天买了再说。

网友:
坏板也没有一片???????????????

网友(点评):
台式机刚开始学修。

网友:
到电子市场买了20个容量稍大的铝电解电容,已经换好了,太费劲,手上烫个泡。这个主板支持SOCKET 478,PRESCOTT核心,533FSB的cpu吗?谁知道说说。

网友:
时好时坏网卡很加焊下, 网卡芯片 供电,时钟晶振 电容 不好都有可能,

网友:
换电容之后好了,能稳定上网了,希望不要返修。这是鄙人修好的第一块台式机主板,希望以后遇到的都是这种简单故障,把复杂的、能体现水平的故障留给高手们,哈哈。

网友:
修板之前先看故障,在修后的基础上对比没修前有什么区别,像电容坏了肯定先换,电容鼓包耐压不正常会导致各种故障出现.

网友:
换电容也拿来讨论,维修真的没话题了吗?

网友(点评):
此言差矣,群众利益无小事,主板故障也无小事。

网友:
一看就是个人才,电容都会换了

网友(点评):
让你换,你不一定能一次成功,

网友(点评):
而且不带来新的人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