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铁牌十伍液晶显示器加电时不接VGA正常

楼主(2010-12-09):
一 铁牌十伍液晶显示器加电时接着VGA给白屏,拿下VGA给关掉电源,再开电源,再插上GVA就正常,每次都是一样,请问有没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外接12V那种的。。。。。。

网友:
驱动板吧  建议 查一下  电压

网友:
我也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有一回我的情况跟你的很像,就是在你白屏的时候,你按一下调节板上面的  AUTO键。 我那次就是这么弄好的!

网友:
电压正常呀,有空试试楼上的方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