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915ME GL主板跑F7

楼主(2010-12-09):
技嘉GA-8I915ME GL开机一长两短报警 主板跑C1-03-05-41-50-F7不亮,,不知道该怎么修了....请高手们指点下,,会不会是桥挂了?此主板集成显卡!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一下,量一下供电是否正常,不行换个io

网友:
一长两短是认不到显卡,查北桥的各个电压有没正常。北桥有没空焊。

网友:
技嘉的板BIOS坏的多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首先,你说的一声长两声短,是打显卡,量下显卡供电,数据地址线的阻值数据是否正常,若正常查北桥
其次,你可以刷BIOS试下
最后,不行的话你按压下北桥,看看是否能够亮机,如果亮机就是北桥虚焊了,重新加焊即可,若还是不行,你就将板子整体加热吧,有可能是板子局部虚焊了。

网友:
先刷一下BIOS,然后查显卡工作条件,加焊北桥。

网友:
BIOS   和 CPU底座空焊

疯狂修 -1 这种情况下U座是不会空焊的,明白吗

网友:
恩,, 谢谢大家,我就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