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15P-A7主板开机进系统到欢迎使用界面就不动了,而且也不死机

楼主(2010-12-09):
该机CPU供电1.44V其他各项供电正常,CPU、内存、硬盘都无问题(在别的机子上使用正常)谁能指点一二。

网友:
补充一下,系统是新装的,原以为是系统没装好,重装系统仍然是到“欢迎使用”就不再动了

网友:
这个主板很容易北桥虚焊的哦。

网友:
重分区看看,再不全格式化看看,说不定是系统的事,我遇过一次

网友:
同意加焊北桥

网友:
图形加速不起动,系NB的问题,加焊或者重植珠吧

网友:
  我怎感觉还是驱动的问题啊,要不就是分辨率不对

网友:
刷bios_拆外设、换南桥

网友:
查内存数据线 ,刷BIOS拆网卡换IO。

网友:
北桥的问题啊,或者CPU风扇没有装好。

网友:
硬盘全格式化后重新装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经认真检查,此板为二修板南、北桥都已被上家加焊过,北桥为82915P,经测试显卡槽的数据线对地阻值有两条已经对地短路,故判为北桥坏,另外板子北桥部分已严重变形,再植桥困难,只好放弃。结贴。再次感谢各位的鼎力相助。

网友:
最好换个IO 试试

网友:
遇到一块同类问题的技嘉板,无论重装还是怎么搞,都是定格在欢迎界面,最后才发现,网卡芯片坏引起,进BIOS关板载网卡,一切OK,建议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网卡事先已经卸下了。

网友:
安全模式能否进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