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离奇案件

楼主(2010-12-09):
用电源适配器OK 用电池缺1.8V待机电压,产生1.8V 1845更换 系统供电1631更换 故障依旧,求思路
电池

网友:
你先不管哪个电压出了没,既然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就排除了很大一部分问题。先换个电池看一下,如果一样,无非就是电池检测和保护隔离问题。有点位图可以看怕什么?H8负责电池温度检测,还有专门一个芯片负责充防电检测反映给东芝芯片。按照这思路去修应该能修出来。IBM机子都好修。

网友:
不要想的太复杂了。设备器能开机说明1631 1845 没多大问题,而且现在是直接没有待机,说不定就是你电池坏了 ,还有主板电池接口,还有可能哪个MOS管坏了,顺着主板电池的插口跑一下

网友:
用电池就只是1.8V不出?其它电压都有?能不能触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