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师傅们请教!

楼主(2010-12-09):
练焊工是看虚焊不虚焊啊!大师傅们小学徒来请教了,就是焊完不知道怎么看是虚焊不虚焊。谢谢。

网友:
焊IO芯片的话,你可以用针挂一遍,就知道哪个脚没有焊上了。

网友(点评):
那不是焊,而是吹上去的。 工厂焊接,都是凭手感就能知道有没有连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显卡芯片不是焊上去的么!怎么才能知道有手感啊 大师!连焊现在偶 能感觉出来了!就是不会看虚焊不啊!

网友:
虚焊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不会看,才请教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知道了这是个好办法!谢谢  以后要多多想大师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