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主板一开机就跑D0

楼主(2010-12-09):
我是新手,刚刚学芯片级的维修,师傅给我一块主板让我研究了,现象是一开机就显示DO,我检测了内存旁边的
三极管
,供电是2.6v这正常不正常?DDR不是2.5V吗?测量其他都正常,我在网上看的视频都是供电管坏了,这次它没有坏,不知道该这么办……请高手给指点一下!帮帮小弟!
芯片

网友:
2.6V是正常的,你还可以测试一下上拉电压和时钟正常不。你有师傅,怎么不去请教师傅呢。有个好师傅带,进步快过自己慢慢研究。

网友:
你师傅让你研究没让你不能问他吧,像这种2.5跟2.6之间的差别不是问题。

网友:
linmingxing
的帖子
师傅让动脑筋想了……能不能给我推荐个好的入门的PDF啊…… 谢谢了

网友:
D0 一般来说是cpu没工作啊

网友:
开机跑D0就是没跑CPU,你可以查下CPU供电,南北桥供电是否正常,如果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先刷个BIOS,然后再去确定其他的问题。

网友(2013-11-11):
CPU没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