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U16AK的晶振是多少M?

楼主(2010-12-09):
今天接到个17CN的机器`电源板炸的面目全飞,5V部分全部连带电容都炸了。修好后发现驱动板晶振也不见了~~郁闷...大伙帮看看是多少M的,谢谢啊!

网友:
普遍是14.318M的

网友:
楼主能说明白点吗???有点不明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去找找看。

网友:
驱动板上TSU16AK IC的晶振被别家的维修给拆了,查不到这个IC的PDF,所以想问问又那位师傅知道是多少M的晶振

网友:
这个不好找啊

网友:
找是找到了晶振,845的扳子时钟IC,最后加点检查TSU16AK损坏击穿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  那就只有换通用板来了 很快就好了